solidworks一天崩溃十几次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2-09):
现在solidworks只要进入装配体,无论是修改参数还是转动装配体总会随机的崩溃,实在受不了了,请问有没有同样遭遇的,怎么解决的,电脑配置16G内存,120G固态硬盘,500G硬盘,2G独显,版本是2015的,工作都无法进行了......

网友:
内存不够

网友:
SW天生的病,各个版本一样。换电脑或换软件。

网友A:
很简单,自我反省。
1 用盗版软件的必然下场,从操作系统到应用软件,必然的。
2 盗版软件也分品质,操作系统,是原版的,还是ghost版的
3 电脑配置也是一大门槛
4 用着win10,却装15版SP0,不出事才怪,因为根本不兼容,只有2015SP5才兼容win10

网友(点评):
大侠求个SW2017最新完整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自我反省。
1 用盗版软件的必然下场,从操作系统到应用软件,必然的。
2 盗版软件也分品质,操作 ...

羡慕,你办公室、家里用的是正版货啊。好似电脑及软件的的专家啊。

网友:
推荐网上软件安装服务,很专业,快捷,挺好的。用过不贵。

网友:
我用的2014,电脑配置跟你的差不多。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把自动保存时间改长点。装配体改为轻量化的试试

网友:
盗版的毛病!再者。用了这么多年,2016是最不好用的,崩溃的更厉害!

网友:
盗版的软件不稳定,尤其是比较新的版本的软件

网友:
卸载了,再装!

网友:
正版偶尔也有这种情况,可能是装配体太大内存问题导致软件崩溃直接退出。

网友:
系统的问题,WIN10不好用

网友B:
我电脑内存8G。无独立显卡。G8140cpu win10系统。2016sp5盗版。就没有怎么崩溃过。不过我最高只有200个零件的装配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电脑内存8G。无独立显卡。G8140cpu win10系统。2016sp5盗版。就没有怎么崩溃过。不过我最高只有200个零件 ...

我的也就两三百个零件啊,难道是软件版本问题吗,

网友:
都是盗版惹的祸

网友(2018-07-19):
2017版,win7 或win10 系统,很少有崩溃,运行:以管理员身份。

网友:
换个盘符重装一次,希望可以帮到楼主。

网友:
重装系统,最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我的2015,有时开一天不怎么用,等用的时候突然黑屏,然后就崩了

网友(2018-09-02):
以前遇到个黑客级的人,说过SW崩溃大多是微软系统问题。SW没太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