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变距机构

楼主(2017-02-09):
大家看一下这个变距机构,是否有还有更成简单,又精密的变距机构。

网友:
有三维图发过来看看嘛

网友(2017-03-14):
工作原理介绍下呢,我没大看的明白

网友:
自动还是手动啊?具体想要实现什么目的?没看懂

网友:
有连杆结构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你这个也可以,但是我建议你改改,
把伺服放中间。

网友:
要求几个变距?

网友:
设计很nb,学习了

网友(2017-04-18):
不太明白这种机构具体的作用额

网友:
看着像是在滑台上有一个可移动带轮。手动还是自动调节?

网友:
不太清楚你要怎么变距(是设计一个间距就永远不变了还是间距要随时可调),如果是设计确定的间距不变,但是要要求每个间距一致,建议采用平行四边形机构,类似于工厂大门的伸缩门或者修行车用的升降机,把工位安装在节点处,只需要一个气缸或者丝杆(如果你需要间距可调就用丝杆),就能保证每个工位间距一致了

网友(2017-05-21):
也是没看懂结构,运作过程

网友:
类似儿童玩具于剪刀手,产品分拣列装可用

网友(2017-12-30):
丝杆上下动作,,中间板开的腰型孔,滑块顺着腰型孔滑动,以此来实现自动变距。我之前见过有客户用链条实现的,不过精度不高,是用来将堆叠的若干物料分开的。气缸推出,链条堆叠,气缸缩回,链条张紧以此拉开间距,结构非常巧妙。

网友:
就一张图  看毛线

网友:
利用了槽口

网友(2018-02-05):
看不懂机构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
这个是凸轮变距哒

网友:
电机放中间或许更科学

网友(2019-03-23):
比较模糊啊啊

网友(2019-05-10):
这个是用的一个槽板,我之前弄过一个键盘组装自动机,变间距用的槽轮轴,个人感觉目前还没见到过第二件,稍后整理图纸发出来

网友(2019-12-29):
有的,变距模组搜一下

网友(2020-02-02):
如果运动不畅的话,可以在右侧再加一组丝杠,同步带传过去。

网友(2020-06-18):
这个变距机构很厉害,之前用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