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加工

楼主(2017-02-09):
       今天在平面磨床上边磨削两块不锈钢板的时候,板子尺寸不大,是40*40的,第一块磨出来有2丝的平行度,我怀疑是工件没有清理干净,后来我又重新清理了一次,反复光刀,结果还是有两丝的平行度,第二块也是一样的,
       但是磨削45钢,Q235这些普通材料时几乎没得平行度误差,我就搞不懂原因了,是因为电磁铁吸不住不锈钢的原因吗?

网友:
  • 不锈钢一般是没有磁性的
  • 有一种东西叫不锈铁,很多无良商家把ta当不锈钢卖
  • 不锈钢表面加工后耐腐性会明显降低

网友A:
40*40的不锈钢虽然不大,但是也要看厚度!

网友:
不是所有不锈钢都能吸住的,有的也是刚刚才能吸住的

网友B:
主要有两种原因:1.不锈钢没磁性或弱磁性,工件定位不好,没有贴紧工作台面     2.不锈钢散热性能差,加工容易热变形,这样就影响定位及平面度,工件平面度差了,平行度自然就差了。

网友(点评):
赞同层主所言!

网友C:
不锈钢304/316等奥氏体是不带磁性的,430等马氏体组织有磁性。

网友D:
可以试试冰冻盘,直接用冰来固定,平行度非常好,www.icingplates.cn

网友E:
不锈钢导热不好,磨削时热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40的不锈钢虽然不大,但是也要看厚度!

8个厚的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有两种原因:1.不锈钢没磁性或弱磁性,工件定位不好,没有贴紧工作台面     2.不锈钢散热性能差,加工 ...

谢谢大侠指教,下次把这两种因素考虑进去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锈钢导热不好,磨削时热变形

恩恩,我一刀吃的还是有点多,可能就是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试冰冻盘,直接用冰来固定,平行度非常好,www.icingplates.cn

第一次听说冰冻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304/316等奥氏体是不带磁性的,430等马氏体组织有磁性。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有两种原因:1.不锈钢没磁性或弱磁性,工件定位不好,没有贴紧工作台面     2.不锈钢散热性能差,加工 ...

应该采取什么方法避免喃???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听说冰冻盘

国外的产品,刚引进国内,99%的人 都没有见过

网友F:
40*40*8的不锈钢加工出来的平面度0.01是肯定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40*40*8的不锈钢加工出来的平面度0.01是肯定没问题的,

要求是合格的,零件本身要求并不高,主要是想搞明白原因?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那个环节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是合格的,零件本身要求并不高,主要是想搞明白原因?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那个环节的问题

两方面!第一,工件余量太多,导致磨加工时发热变形,第二,磨加工时工件和磁台没有清理干净!加工不锈钢跟铝件一样,

网友:
其实只要注意以上两点,40*40*8不锈钢加工出来的平行度跟钢件一样的!基本没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