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方体风管里怎么加导流才能使侧面的孔出风均匀

楼主(2017-02-09):
求教长方体风管里面怎么加导流的才能使侧面的孔出风均匀。

网友:
这个工程量非常大了……而且最终的结果和【均匀】还是有不小差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截面!

怎么变截面啊

网友(点评):
倍努力方程见到过没有?

网友:
我们做时是每个孔加调整了!

网友:
SW的flow simulation可以帮助你。

网友A:
没有倍努力地话那就这样试试。

网友(点评):
原理示意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变截面示意,在主风流地每个截面风压是均等地,这个角度是通过倍努力方程计算得来,也可通过图中结构得到均匀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倍努力地话那就这样试试。

我想这样,是不是能达到想要的效果了

网友:
你这两个图那差别也太大了
先让你看倍努力!
后来看就那个小玩意直接搞,调试时一搞不会有大问题滴。
好嘛!你又来一图,你还是研究一下倍努力吧,计算一下有把握。不好比较滴

网友:
首先,出风均匀是不可能的,只能做到一定程度上的近似。
其次,这跟伯努力没啥关系,重点是算局部损失,但是不同风量结果是不一样的,找折中点。

网友:
8#好方法

网友:
7楼加调试应可满足一般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倍努力地话那就这样试试。

好想法

网友:
还是说几句:
风道一分为三有这么几个问题,首先均匀分的大小是有讲究的,等分是不可以的,因为风道长度是递增的;假设进风参数相等到各自的喷口压力就不等了。更何况即使同一风机供风由于风道不同,进口压力流量就会有区别的。另一个风道截面积的缩小了,要达到一定的喷风压力那风机就得加大,应当是几何倍增吧。另喷风孔的分配也同样也是要合理,等分恐怕也是不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