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机械车辆(铰接车)重载底盘的破坏原因主要有哪些

楼主(2017-02-09):
本人做了一个工程车辆,纵梁采用的是U型梁,两根纵梁之间用方管做横梁,结果用了一年时间,现在两根纵梁板簧座前面的位置出现了裂纹,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应该采用什么补救整改措施啊

网友A:
有图的话好分析,如果焊接的,肯定会出问题。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来图来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的话好分析,如果焊接的,肯定会出问题。

倒不是焊接的问题,当时的U型纵梁就是8mm厚的板折弯而成的,现在就是这个U型纵梁自下而上撕裂

网友:
是不是材料强度问题

网友:
贴结构图,哥帮你分析分析看看。

网友B:
强度不够,应该进行局部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度不够,应该进行局部加强

这种底盘根据经验应该在什么地方进行局部加强啊,我这是个人车,有板簧

网友:
板簧座前边应该是剪力最大的地方,再加上弯矩的作用,才会自下而上的产生裂纹。不知道你车的纵梁是什么样的,你可以参考卡车车架的结构,重载的一般是双层或三层的,局部有加强的板,螺栓连接或铆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