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酸铝纤维模块叠加

楼主(2017-02-09):
有没有人试过两层硅酸铝纤维模块叠加使用,效果如何?中间的接缝时间长了会加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不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学习了什么?

网友(2017-03-29):
还没遇到过,一般都是一层,但底层可以错铺两层纤维毯。纤维模块在表面要喷一层涂料,有助于提高强度和耐冲刷,之间的缝隙也由于有涂料的保护不会变大,但安装时一定要靠紧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