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都是些什么?美翻了

楼主(2017-02-09):
链传动
机关枪

联轴节

这个好复杂,请大神指点

猜猜这是啥??

网友A:
最后一个还是发动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还是发动机吧

算几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还是发动机吧

有点像5缸的发动机,沃尔沃的T5

网友:
最后2个不都是发动机吗?

网友:
一个都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算几缸的?

当然是5缸发动机啊

网友C:
最后两个是发动机油缸,应该是,挺好,多些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两个是发动机油缸,应该是,挺好,多些更好!

最后一个是发动机油缸么?

网友D:
倒数第二个应该是星型发动机,一般是用在飞机上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倒数第二个应该是星型发动机,一般是用在飞机上的吧。

以前看过介绍说是沃尔沃的T5发动机,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奇妙的机械动图

网友:
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