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的dimxpert功能用不了?

楼主(2017-02-09):
我在属性里面设定好之后,然后打开dimxpert里的自动尺寸方案,然后勾选好基准面,然后点击确定,尺寸没有自动标注,为何?其他设定没有问题,SW版本是2015版,网上下载破解的,再次咨询各位大神,谢谢

楼主:
什么上传图片a ?

网友:
什么系统    是win10不???以前我用win10系统sw14的好多功能用不了,现在改回win7了   没事了就

网友:
上传图片给大家看看!

网友:
无图无真相,很多问题都可以称为【用不了】,所以无从判断

楼主:
我点击确定没有显示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点击确定没有显示

大家不要下载了,我以为是图片的,原来是已文件形式的,,

楼主:
那个图片地址什么输入?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标注之后尺寸不显示,好像是隐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