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铸铝转子

楼主(2017-02-10):
请问各位大侠,这种冲片翘曲是怎么引起的, 有哪些方法可以改进?谢谢!懂与不懂耶都进来,我们讨论下!

网友:
硅钢片松了  没有压实或没有压铆好,中间插芯棒要高温加热的吧,受热变形了

网友:
硅钢片冲完后正常有加压工艺,当然冲的时候模具不好,铆接点冲不好 也会影响这个。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压铸模具的芯轴就是定位销有毛刺取件的时候挂到了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所在贵公司在何地,有无自动化设备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所在贵公司在何地,有无自动化设备需求。

您是卖设备的啊?

网友:
胀胎设计不好

网友(点评):
比如说呢? 能指点下吗?

网友:
只好比如。
比如胎止口直径太大,又没压紧,压铸时密封边在外面又压的很紧就会造成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