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轴承座或轴承座盖上开加油孔

楼主(2017-02-10):
如题

网友:
改制?选择黄油嘴,选择丝锥

正常如果是需要润滑的,轴承座上有润滑加注孔

网友:
注油口不都是自带的么?!楼主可能买的是假轴承(最近假XX这个段子比较火)

网友:
打孔   攻螺纹   加油孔塞,加油孔一般都是在轴承座上方吧就是吊装环附近   在端盖上开孔的没见过,密封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