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掉的丝锥怎么取出来

楼主(2017-02-10):
M3的丝锥卡在8mm厚的铁板上,断掉,有什么办法取出来?可以用3.2的钻头把丝锥钻掉吗?

网友:
不能,钻头也会断掉的,M3的螺丝有点小,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电火花,其次是使用小冲头一点点冲,冲不好螺丝边缘会倒掉

网友:
我们工厂摇臂钻师傅对取断丝锥很有一套,用白钢冲头錾,用压缩空气吹,用钢针挑,用吸棒吸。

网友(点评):
螺纹不倒牙吗?如果不倒的话确实是独门绝技

网友:
有专用工具的,淘宝看下!

楼主:
很难弄,不过谢谢大家

网友:
电火花打

网友:
工件面积小的话可以电火花取出来,再者就是钳工慢慢剔除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