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六轴电机敢拆吗?

楼主(2017-02-10):
在做一个项目, 想在机器人五轴法兰上安装夹具, 然后通过同步带将六轴的旋转运动转移出来.

现在的问题是五轴法兰上密密麻麻一大堆螺栓, 能不能换成长螺栓, 把我的夹具并在上面呢?

那个大侠有玩过这个东西? 抛去保修的问题不谈.

这个地方应该是六轴的电机总成, 我把盖子拆掉会有什么后果? 为什么有几颗螺栓是不锈钢的?

网友:
就要胆大心细!

网友(点评):
上次不小心拆了个轴承, 那种分体式的, 事先不知道, 然后... 满地找珠子...

网友:
你用长一点的螺栓就行,拆那些均布的,不均布的螺栓可能是拆卸孔,它堵上了。

网友(点评):
好的, 谢谢指点!

网友:
拆吧,这里拆下来的是第六轴谐波减速机的钢轮和柔轮部分,可以拆,拆掉后里面会有一个电机轴连着减速机的波发生器,如果能把波发生器拆下来,也许能装个同步带轮。装回去有点难,要旋转着拆装。

网友(点评):
不需要把盖子打开, 只想借这几个螺栓孔把我的抓手装上去. 同步带轮直接装在六轴法兰上. 看来要研究下谐波减速机了

网友:
敢拆么?敢!
会装么?No!

网友(点评):
没事, 大不了返修. 嘿嘿.

网友:
里面是谐波减速机,拆装一定要注意,不要破坏柔轮

网友(点评):
盖子我不取下来, 只是拆掉螺栓, 装上夹具, 然后用长螺栓拧紧, 感觉不会有问题的吧

网友:
直接问机器人供应商么

网友:
错开拆一半的螺丝,另外一半不拆,
只用一半螺丝固定法兰。

网友(点评):
我是担心这些个螺栓有什么玄机, 比如紧固力矩不够的话就废掉了之类的.

网友:
如果你拆掉盖子了,就麻烦了啊,如果你要安装没可以考虑不用动全部螺丝

网友:
楼上正解,简单安全,无风险

网友:
这里没轴承,没有预紧力什么的,就按照螺栓的标准扭矩扭就好,没那么玄乎。就是拆的时候不要发生旋转,不然零位不准,以后会影响一些绝对精度,重复精度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以前我司机器人展会上就拆了这里,另外接了个手爪,手爪开合用波发生器带动。

网友(点评):
你们是集成商吗? 听我们老大说过有这样干的. 据说最后不保修了.

网友:
拆个盖子没问题的里面还有个减速器

网友:
黑色的就是六轴谐波减速机。不建议用固定减速机的螺钉(标红色箭头)来固定夹具,非要这么干也未尝不可,但要注意是否会产生干涉。

网友:
先全部松一点,从缝隙看到内部结构,没问题了再全部拆开,这样比较保守点

网友:
螺丝不能全拆哈,有几颗短一些的是用来固定交叉滚子轴承的,长螺丝可以拆

网友(点评):
啊 问题是哪些是短螺丝, 哪些是长螺丝?

网友:
最好不要拆,这个是六轴上的谐波减速机,黑色部分是刚轮和柔轮,里面是波发生器,拆开之后,刚柔轮可以拿出来,留下波发生器还在本体上。拆起来再小心装上去是可以的,但是有两个问题,第一,拆下来再装回去,零点就变了,要重新标定,而且你装跟厂家装的手法可能不同,毕竟人家是专业的,第二,像我们做机器人的,如果客户拆了这种关键零部件,是会影响保修的。
建议如果一定要拆的话,只拆一半螺钉,间隔拆,然后在你的夹具上做一些避让孔,避开那些没拆的螺钉。但是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螺钉长度也要注意,原来拧多少个牙,你换成长螺钉后还是控制拧入同样的深度,同时要使用相应的扭力拧紧。谐波减速机是敏感部件,装配要求环境洁净,所以不要轻易拆。

网友(点评):
恩 我也是这样想的, 不要打开盖子, 至少保留三颗原有的螺栓不要拆, 借用其他的螺栓, 然后我现在搞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这个法兰上这么多螺栓, 而且不是对称分布的, 还有几个材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