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模板注释如何于方框内居中

楼主(2017-02-10):
    各位大侠,晚上好,小弟今天制作公司solidworks工程图模板时,在往标题栏框中添加注释时却不知如何能让所添加的文字能够恰好居于所属方框的正中间。比如标题栏中的设计,审核,校对等注释都有自己的方框,如何才能让他们居中,请指教,谢谢!

楼主:
额...是我问的问题太简单了吗?都沉底了

网友(点评):
办法在3楼,可以试试

网友A:
一个比较笨的方法是,辅助线找到格子的中点,注释文字设置居中格式,对正(对应低版本的SW)

一个快捷的方法是选择注释-右键-【捕捉到矩形中心】-选择矩形的四边即可

网友(点评):
软件版本20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比较笨的方法是,辅助线找到格子的中点,注释文字设置居中格式,对正(对应低版本的SW)

一个快捷的 ...

哈哈  谢谢大侠指点,我也刚看到教程有写,最近在做公司零件及工程图模板,零件模板的自定义属性都设置好了,可到工程图模板中的标题栏设置超链接却链接不到,不知是什么情况,还请大侠有空指点下,先谢为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  谢谢大侠指点,我也刚看到教程有写,最近在做公司零件及工程图模板,零件模板的自定义属性都设置好 ...

笔记本没电了,明天给你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没电了,明天给你截图

嗯 谢谢大侠,昨晚11点就回去了

网友A:
文件版本不一样,但应该有类似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版本不一样,但应该有类似的选项

嗯 刚试了下14版本的 可以用的 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学习!

哈哈,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版本不一样,但应该有类似的选项

大侠,再请问下,昨天的那个问题我用14版的可以,但是用16版的还是链接不到,网上查了一下也有发现类似的问题,看了还是没能解决,不知你有没有解决的方法指导下,谢谢!(类似问题网址:http://fans.solidworks.com.cn/thread-4214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