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金复合模,采用打杆脱料,开模时产品附在下模

楼主(2017-02-11):
料厚4.0采用打杆脱料,开模时产品粘在下模,怎样保证开模时产品附在上模,打杆把产品击落?

楼主:
由于采用机械手接产品,必须保证开模时产品附在上模。

网友A:
复合模不是产品附在上模吗?
不明白,
若有图此问题可解决

网友:
将模具倒装,
是否可达效果

网友B:
模具结构有问题,4.0的料产品会在下模?是不是下模有什么勾住产品了。

网友C:
间隙不对,下模间隙小了。

网友D:
没图没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合模不是产品附在上模吗?
不明白,
若有图此问题可解决

产品图和模具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图没真相

图片来的有点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具结构有问题,4.0的料产品会在下模?是不是下模有什么勾住产品了。

下模就冲头和脱料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间隙不对,下模间隙小了。

凸凹模间隙单边0.325

网友:
这个产品要机械手?
带在料带内,在模具下一工位推出模具即可;
这是简单的冲压模

网友A:
这个产品也可用现有模具,
加气嘴吹出就可,
我就这样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产品也可用现有模具,
加气嘴吹出就可,
我就这样搞的

加吹气的地方是上模内脱,现在是产品附在下模。主要问题是产品进入不了上模的凹模板内。由于是原材料是2.5m*2m的,采用机械手接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模就冲头和脱料板

能发个上下模的图片看看吗?刀口中间的内脱后面没有装什么东西吧。

网友(2017-03-26):
不对,下模应该是凸凹模和卸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