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拆解了某公司减速机构,有一疑问,求解答

楼主(2017-02-11):
如图,此金属垫片是如何装配到蜗杆里面的。采用什么工艺?我这边都是用弹性卡簧。求指教。最好能详细一点(这个是韩国某公司的产品)

网友:
没有现场实物的照片吗?

网友(点评):
暴力拆解了,有实物图,不过已经变形了,待会我上图

网友:
三维图装配逻辑与实际装配逻辑好像差别很大。所以给它个名称叫虚拟,是比较合理。

网友:
蜗杆是整体,垫片也没开槽且内径小作用是卡轴承内圈,是这样吧,垫片是金属材料?热胀冷缩吗?

网友(点评):
对的,你描述的很正确,我猜想是热胀冷缩,但是不确定,想看看有没有其他工艺

楼主:
由于暴力拆解,蜗杆挡轴承内圈有一部分已经崩坏

楼主:
金属垫片已经变形

网友(点评):
从图中来看,此垫圈很薄,有没有可能是冲压在轴上的?

网友(点评):
就是液压机上强行压进去,轴向防脱落的

楼主:
个人猜想是热胀冷缩,但是不确定。所以在此请问社友,有没有其他工艺可以实现?(公司每年度都需要提案指标,今年已经搞了3个,但都是包装方面的,想借鉴这种工艺试试看)

网友A:
楼主有了解过冷镦和红打工艺吗

网友(点评):
说大实话,没有了解过。。。

网友(点评):
待会百度了解了解。。

网友:
看看

网友(点评):
集思广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猜想是热胀冷缩,但是不确定。所以在此请问社友,有没有其他工艺可以实现?(公司每年度都需要提案指标 ...

我们公司也是,每年要有几个提案

网友:
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
http://www.zuojiaju.com/thread-217445-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暴力拆解,蜗杆挡轴承内圈有一部分已经崩坏

我猜想花键轴与蜗轮蜗杆可能就不是一体的,可能是拼装而成,一般用锥度静摩擦配合的非常紧有非常近,所以很难看到对接缝。德国SEW与伦茨公司的齿轮输出的电机轴很流行这么做,当然最常用的热套法可以拼装出来,但是为了提高可靠度有些使用冷套法拼接。不仔细观察也很难发现拼接痕迹。

网友(点评):
感觉有道理!

网友(点评):
上面链接那个帖子的楼主是不是就是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了解过冷镦和红打工艺吗

红打是加工零件吧,零件之间的装配也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属垫片已经变形

从图中来看,此垫圈很薄,有没有可能是冲压在轴上的?

网友:
花键轴直径?挡片内径?厚度?硬度?

网友B(2017-05-22):
是像活塞环一样,有缺口的吧?如果没有,除了静态压入,我想不到什么合适的办法!

网友:
应该也是卡簧的一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像活塞环一样,有缺口的吧?如果没有,除了静态压入,我想不到什么合适的办法!

没有缺口哦

网友:
我的第一反应是热胀冷缩,强行套上去的

网友:
测量直径差,看看是不是在热涨冷缩的范围内。

网友(2017-06-29):
楼主见过液压高压软管啤(压)管吗?
金属垫片是铜等软性金属,可以先加工成大于轴的铜环,然后用扣压机扣压,最后再上机床精加工车削垫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