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W如何按GB/T4458.1-2002在毛胚图中画出成品零件的点画线

楼主(2017-02-11):
大侠们是如何利用成品零件的三维模型,在SW中制作带点划线的毛胚工程图的

网友:
我们这的工艺都是手动添加的。
再说SW这块现在还没CAPP这块。

网友(点评):
(SW这块现在还没CAPP这块)---对CAPP这块我不清楚。我们有了零件的外来图后参考标准放加工余量出铸件图后到铸件厂协作。铸造厂根据点画线工件的形状会对铸件图微调。

网友:
删了就再发一遍,求助者不提供图纸,而让旁人自带图纸并讲解,也是醉人。

网友(点评):
等会补充上来

网友:
这种图看见就挺幸运的了,还要人给画出来,也挺好。

网友(点评):
(这种图看见就挺幸运的了)---没明白大侠的意思。就是化工的机械设计手册第五版2-13页那个铸件图。

网友:
利用"配置",建立一个毛坯3d图,然后把它的视图放在电话线层中. OK.

网友(点评):
还要把两个图拼到一起,是画成装配体吗?

网友(点评):
不是装配体,是原先的工程图调用不同的"配置".

网友(点评):
配置应该是可以。

网友(点评):
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