锌铝喷射加工及设备

楼主(2017-02-11):
如题。求教...................................

网友:
提供更多你了解的比较好

网友:
楼主所说,应该是我们热喷涂工艺里的一种设备和加工工艺。采用两根带电的锌铝合金丝材碰撞形成溶滴,然后靠压缩空气将溶滴雾化并喷射沉积到工件表面。整个一个过程称之为电弧喷涂。采用的是电弧喷涂设备。另外还有一种工艺是采用单根丝材,靠火焰将其融化并雾化喷射到工件表面,这种工艺叫火焰丝材喷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