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社友-基础(或立柱)做高400怎么办?

楼主(2017-02-11):
设备是龙门架结构,技术沟通失误使得基础(或立柱)做高了400mm,怎么解决最方便?
1.重新做基础,需要在现有中心偏移1米左右,怕有其他弊端及干涉
2.立柱割掉400,但没有具体方法。设备总重8吨左右
各位谁有好点的方法?现场进吊车不方便

网友A:
谨慎采用"将错就错"的方法.还是按照原设计意图隐患少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谨慎采用"将错就错"的方法.还是按照原设计意图隐患少一些.

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在现在情况下改了

网友:
1.抬高龙门下的设备高度.
2.深挖洞,广积粮...不对,是浇水泥顺带做地脚.
3.谁设计的,让他赔,然后FIRED!FIRED!

网友B:
基础已经打好了吧?那把龙门下的部分抬高400可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础已经打好了吧?那把龙门下的部分抬高400可行么?

是高400 需要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高400 需要减

假设1米的龙门,架子坐高了400,变成1米4了,需要1米的高度,把参考面抬高400……不是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高400 需要减

综合考虑吧,看看怎么能够最小程度的减少损失,别人都没有你清楚,改动肯定不值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