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推力计算求助

楼主(2017-02-11):
各位社友,
小弟刚刚接触机械设计,有个产品的液压缸推力不会算,如图所示,也没有找到相关资料,有没有什么公式,感谢各位

网友:
1,公式先不说,想知道楼主关于受力分析知道多少?

网友:
弄本理论力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社友,
小弟刚刚接触机械设计,有个产品的液压缸推力不会算,如图所示,也没有找到相关资料,有没有什 ...

理论力学

网友:
看一下理论力学吧!

网友:
理论力学

网友:
对的  液压公式简单关键是力学要学好

网友(2017-06-15):
先分析受力,再进行计算。沙发看到关键处

网友:
这个算法很简单,首先你判断何时油缸出力最大,当然是在重物最低处。你用三维软件画一图,将重物上移1mm,然后看油缸伸长了多少,比方说是0.5mm,那么油缸出力就是负载的两倍。就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