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与齿轮在装配过程中产生表面损伤

楼主(2017-02-11):
样机试装过程中,产生几例故障:与轴配合的为齿轮,配合为φ40H7/j7,表面粗糙度3,2,轴的材料为40Cr。装配使用压机下压的,所以基本不存在偏斜的情况。故障位置的尺寸测量过,是符合图纸要求的,之前类似直径的配合也是用的H7/j7,没发现过此问题,这次样机基本都出现此类问题,请教各位有碰到这种情况的吗? 要从哪几方面分析??
谢谢!

注:轴的背面也是这种情况,即轴上有4道刮痕。

网友A:
1,过渡配合要热装了,现场测后有无热装工艺。
2,硬压的话,首先轴承要放正其次放点油上去,可以有效的防止咬住。
总之我看是装配工艺不到位原因。

网友:
轴的硬度是多少,出这么明显的刮痕?

网友:
一般为了安装顺利,都是要加二硫化钼润滑脂的,这样将来要拆卸时也方便拉出来,估计你们都没有加润滑脂啊。

网友B:
      表面硬度不足产生积屑瘤

网友(点评):
没想到“积屑瘤”这里也适用!

网友:
LZ: 照片里面的套装在轴上的不太像是齿轮,很像是轴承。

网友:
好暴力的装配

网友:
这样也敢继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面硬度不足产生积屑瘤

积屑瘤是装配时金属撕裂颗粒(或是配合面未清理干净的杂质)随着装配的进行在过盈配合下产生高温高压继续撕裂金属,并且像滚雪球一样扩大撕裂金属的体积。主要产生原因是金属表面硬度过低。

网友:
同时出现两道划痕?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叫划痕了,很严重哦。

网友:
毛刺,杂质,清理,轴表面淬火或渗氮.
然后轴套丢在沸油内煲汤?好饿,快下班吧.

网友C:
我能想到的
  • 装配问题1:没有加润滑,也没有严格执行热装或冷装
  • 装配问题2:工件装配前没有严格执行清洗
  • 热处理或设计问题:表面硬度不够
  • 设计问题:其实轴表面可以镀硬铬的……

网友:
这种是装配拉伤,具体表现为几点:配合公差、表面粗糙度、压装工艺(需加二硫化钼),在很多程度上可能是压装时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过渡配合要热装了,现场测后有无热装工艺。
2,硬压的话,首先轴承要放正其次放点油上去,可以有效的防 ...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能想到的
  • 装配问题1:没有加润滑,也没有严格执行热装或冷装
  • 装配问题2:工件装配前没有严格执行 ...

  •  我们也改进了工艺,以后在装配时热装。谢谢解答

网友:
    这个装配工艺太粗暴了,试试温差法,润滑。

网友:
    太暴力了

网友:
    二楼明白人。

网友:
    电磁·式加热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能想到的
  • 装配问题1:没有加润滑,也没有严格执行热装或冷装
  • 装配问题2:工件装配前没有严格执行 ...

  •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是要先用油加热的。

网友:
应该是表面硬度太低了

网友:
安装之前要测量一下尺寸公差是多少!手装一下看看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