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快乐,求助分割器、电机启停问题

楼主(2017-02-11):
分割器如何控制,在不另接凸轮机构的情况下。 想把分割器用在生产线上,如果一直都是变频电机的话,如果生产线上有一段出现时间延迟,可能节拍就跟分割器匹配不到一块儿。用伺服电机自己设计分度旋转机构的话,电气工程师说启停时间太短,没法用。节拍暂定6秒,旋转时间大概是1-2秒。因为设计节拍是6秒,可能后续会客户会随着自己的产线的熟练,加快节拍,可能到4秒甚至更高。
本人对电气了解不多,所以想问下

祝大家节日快乐,新年快乐!

网友:
有个词叫做闭环控制

网友A:
1. 分割器本身不就叫凸轮分割器吗?什么叫在不另接凸轮机构?
2. 用普通电机时,如果生产线上有一段出现时间延迟,具体是怎样的延迟,前端上料1min多少? 节拍跟不上是因为转盘慢?还是前面慢
  a. 产品卡料?过不来
  b. 前段上料不稳定?有时快有时慢?
如果是a, 那就在【转盘前】设检测,感应到没东西,分割器回零等待
b, 那就把检测放在转盘与前端衔接的那个穴位,等到有料再转
3. 如果用伺服,启停时间太短,能不能通过增加伺服惯量来提高速度?
4. 如果以上都满足不了你的节拍,是否考虑改变布局/结构,比如从单出料变成双出料

网友:
二师兄,又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分割器本身不就叫凸轮分割器吗?什么叫在不另接凸轮机构?
2. 用普通电机时,如果生产线上有一段出现时 ...

上料是人工上料,时快时慢。。

好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料是人工上料,时快时慢。。

好的,谢谢了

有信号感应的,可以用PLC控制电机刹车停留时间快慢。
旋转快慢的可以用变频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