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形工件的加工顺序?

楼主(2017-02-12):
圆柱型工件,要保证圆柱面和端面的垂直度,以及同心度。采用,车床,外圆磨,平面磨,线割。

网友:
楼主还是上图吧。

网友A:
楼主回去把大学阶段的机械加工工艺课本找出来,里面可定有办法,。轴类接卸加工是典型案例。

网友B:
如果垂直度和同心度小于0.015mm,无论你怎么个顺序,都达不到要求,看你找个顺序,我就知道你用什么设备,知道你用什么设备,就知道你能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C:
同心度和垂直度多少?没有要求,怎么论什么工艺?

网友D:
如果只是要保证圆柱面和端面的垂直度不需要线割!直接磨可以保证!如果有孔,要求高的话,那加工外圆时需要尽量保持一致尺寸,线切割套着割!都比较简单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垂直度和同心度小于0.015mm,无论你怎么个顺序,都达不到要求,看你找个顺序,我就知道你用什么设备, ...

同心度和垂直度3丝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回去把大学阶段的机械加工工艺课本找出来,里面可定有办法,。轴类接卸加工是典型案例。

没学过机械加工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心度和垂直度多少?没有要求,怎么论什么工艺?

同心度和垂直度在3丝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要保证圆柱面和端面的垂直度不需要线割!直接磨可以保证!如果有孔,要求高的话,那加工外圆时需要 ...

线割套着毕竟不是紧配也会有误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