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难图,表示水平不够,特来求助社友。

楼主(2017-02-12):
如图所示,此零件如何展开,三维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补充内容 (2017-2-12 09:16):
补充一下,这是个焊接件,不是一体成型的,可以拆分

网友A:
这图的确有些刁钻,表达的也不甚完整,应该跟出图的多沟通。看上去应该是个拉延件,没法展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的确有些刁钻,表达的也不甚完整,应该跟出图的多沟通。看上去应该是个拉延件,没法展开的。

表达不完整指的是图纸不完整还是说我提供的资料不完整,此图别的尺寸有过展开,只不过这次尺寸改动了

网友B:
展不开,只能拼接了。
理想丰满,现实骨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展不开,只能拼接了。
理想丰满,现实骨干。

不好意思,开始没说清楚,后来补充了,是拼接的

网友(点评):
拼接就没难度了。

网友(点评):
没难度是怎样?

网友C:
个人感觉分三块拼焊。底边两圆角单独折弯,顶大弯弧实在不好折弯,煨弯感觉可行。建议做冲压模具,分两部分,底部平面一部分,带倾角圆弧一部分,然后组焊打磨。最后在焊周边一圈圆管。补充下,底边那个小横边折弯估计抗刀。也直接焊接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分三块拼焊。底边两圆角单独折弯,顶大弯弧实在不好折弯,煨弯感觉可行。建议做冲压模具,分两部分 ...

对了工件这么大,圆弧那块小直边还不好折。就两边折,其余全部拼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表达不完整指的是图纸不完整还是说我提供的资料不完整,此图别的尺寸有过展开,只不过这次尺寸改动了

从图纸提供的信息看,这个件是由一个薄板件和若干段圆钢成型件组成的焊接合件。其中薄板件在798以上那个部分至少在理论上肯定是不能做平面展开的。R50和R75分别在两个不平行的平面上,存在一个投影问题,798以下两边与顶面垂直,到圆弧边已经扭曲。另D22和2-D5三个孔的表达方式肯定不对,按作图规则,应在那个面的正投影图上做。出图的路数还只是出图而不是建模,所以很多与工艺有关的细节并没有说明白,导致看图时会有很多疑问。也许这些工艺细节并不重要,稀里糊涂、大差不差即可,犯不上太认真,用钣金的方法拼接也能应付,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对图纸过于认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分三块拼焊。底边两圆角单独折弯,顶大弯弧实在不好折弯,煨弯感觉可行。建议做冲压模具,分两部分 ...

谢谢,这一块我也能展开,关键是圆弧那一块的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工件这么大,圆弧那块小直边还不好折。就两边折,其余全部拼焊。

其余的好说,关键是圆弧部分的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纸提供的信息看,这个件是由一个薄板件和若干段圆钢成型件组成的焊接合件。其中薄板件在798以上那个 ...

可以把圆弧部分单独拆出来展开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把圆弧部分单独拆出来展开啊

严格按机械制图的规则来理解的话,R75表示在正投影面为圆,而在倾斜的底面上是个椭圆,R50在顶面的正投影面才是真圆。所以我说也许这图就不能认真看。最大的问题在于798那段直边与R50-R70圆锥面(也许是,姑且这么说)之间过渡的那一段到底是平面还是个扭曲的面?是平面的话,与直边相交的楞就不会是垂直于顶面的。如果道楞是垂直的,过渡面一定是扭曲的。不知道这个件干啥用,不好替设计者去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格按机械制图的规则来理解的话,R75表示在正投影面为圆,而在倾斜的底面上是个椭圆,R50在顶面的正投影 ...

so?解不开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so?解不开咯?

理论上无解,工程上可以有近似解。

网友(2017-04-06):
多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
这图纸一点也不合格啊,怎么能发行,连尺寸标注都没用间隙没法看

网友(2017-12-16):
圆弧那边和侧面的矮翻边展到一起,折弯矮翻边后,沿着主板的圆弧顺起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