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零件怎么做

楼主(2017-02-12):
要求很高啊,有没有人做过这个零件,好像是纺织机械的锭子

网友A:
属于核心部件,保密工艺!
这只是图,工艺要求更高,18000的转速,耐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属于核心部件,保密工艺!
这只是图,工艺要求更高,18000的转速,耐磨。

大侠是纺机行业的?听说外边可以加个铝套管,铝套管和这个零件装配后再一起加工外圆,跳动要求3丝,这个不会打滑吗?,难道是过盈配合热套进去的?好像不对吧。

网友B:
如果是纺织机械的锭子
那就是细纱机的锭子

在棉纺厂干过,特爱这玩意,啥都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纺织机械的锭子
那就是细纱机的锭子

你知道光杆的和铝套管的锭子应用特性有啥不同啊?

网友:
http://info.texnet.com.cn/content/2015-03-20/509061.html

高速锭子的改进

这里应该解释得蛮清楚

刚刚百度来的,我96年就离开棉纺厂了,当年厂里还没有使用铝套管的锭子

网友:
从机加工的角度来看的话,你这个零件的粗糙度要求,跳动要求,还有零件的硬度来看,应该粗加工后上磨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