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刀的前角和刃倾角,怎么区分,还有主后角和副后角

楼主(2017-02-12):
车刀的前角和刃倾角,怎么区分,还有主后角和副后角

网友:
多看看书,比如  车工工艺  。

网友:
金属切削刀具的主要角度
从属切削刀具的种类繁多,但它们的切削部分都可以近似地用外圆车刀的切削部分来描述。
确定刀具角度的正交平面参考系和车削刀具几何角度如图所示。

车刀的五个基本角度:
(1)前角γo:是前刀面切削平面之间的夹角,表示前刀面的倾斜程度。
(2)后角αo:是主后刀面与切削平面之间的夹角,表示主后刀面倾斜的程度。
(3)主偏角κτ:是主切削刃在基面上的投影与进给方向之间的夹角;
(4)副偏角κτˊ:是副切削刃在基面上的投影与进给运动方向之间的夹角;
(5)刃倾角λ0:是主切削刃与基面之间的夹角。

网友:
对着过渡表面的是主后角,对着以加工表面的是副后角。
前角和刃倾角楼上解释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