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逆向请教

楼主(2017-02-12):
手里有一对齿轮图纸中心距、模数、压力角、齿数、齿顶圆、齿根圆、公法线、跨棒距均有,缺变位系数,如何才能确定变位?
已确定齿顶高系数和顶隙系数均为非标

网友:
斜齿轮计算公式

网友:
自己算一下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齿轮刀具设计》

网友:
齿轮软件算一下,配一个变位系数,几何尺寸一样就可以。

网友:
“一对齿轮图纸中心距、模数、压力角、齿数、齿顶圆、齿根圆、公法线、跨棒距均有”
把你知道的和实测的数据都贴上来,给你算一个。

网友:
根据公式凑数。

网友:
得给数据,大家给你看看。

网友:
还得测一下侧隙。

网友(2017-03-20):
条件:
有图纸,似乎没有实际零件
中心距、模数、压力角、齿数、齿顶圆、齿根圆、公法线、跨棒距。这些都是图纸标注的?
齿顶高系数和顶隙系数均为非标,是怎么知道的?图纸上标注?还是实际测量?或者推测?
现在
相信你应该已经计算出总的变位系数,而不知道大小轮各自的变位系数,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