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加工找正线,求解

楼主(2017-02-12):
如题,万分感谢

网友:
在零件去机床加工前,一般是钳工根据图纸工艺要求,在钳工平台上画出来的加工基准线,等到了机床上了,操作者就根据这个基准线来加工的;有的简单零件,机床操作者在机床上自己找出这个基准线。原则上,设计基准与工艺基准要统一的。

网友:
简单理解就是粗基准的加工线

网友:
毛坯的找正,借料。

网友:
找对零件的加工基准与设计基准,装夹的时候也要注意,如果有划线的话,听听划线师傅是如何安排的

网友:
找对加工基准,毛坯存在问题的时候也能给借料加工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