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理想的常压锅炉或采暖炉的钢材是什么

楼主(2017-02-13):
对金属材料不熟悉,想问一下各位老师,我想生产常压民用采暖炉,就是农村用的暖气炉,燃料为煤或者生物质颗粒。燃煤型燃烧室内胆敷有耐火保温材料,生物质炉内胆直接暴露火焰烘烤环境中,内胆和外壳之间充满水。采暖炉常压运行,不必考虑钢材强度,主要考虑耐腐蚀性能,现在的厂家使用的是普通的Q235,采暖炉使用几年后高温部位会出现严重锈蚀导致漏水报废,那么在相同厚度(2.5---4)下使用哪种钢材会明显提高耐腐性能呢?

网友A:
这类东西先找国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行业标准 常压热水锅炉通用技术条件(JBT7985-1995)
http://www.doc88.com/p-2438205889848.html
JB/T7985-2002小型锅炉和常压热水锅炉技术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东西先找国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行业标准 常压热水锅炉通用技术条件(JBT7985-1995)
http://www.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东西先找国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行业标准 常压热水锅炉通用技术条件(JBT7985-1995)
http://www. ...

正解,凡事先找国标

楼主:
国标并不似最佳,要做出优秀的产品,国标远远不够,常见低碳钢Q235b,
Q235B元素含量
碳 C :≤0.20%

硅 Si:≤0.35%
锰 Mn:≤1.4%
硫 S :≤0.045%
磷 P :≤0.045%
铬 Cr:允许残余含量≤0.030%
镍 Ni:允许残余含量≤0.030%
铜 Cu:允许残余含量≤0.030 %
注:脱氧方法:F、b、Z
而日标spcc,欧标dc01国内都有生产,含碳量和其他不理元素更少,钢材的纯度越高耐腐性越好,当然不要和合金相比,毕竟还要考虑焊接性和价格。

网友(2022-04-07):
引用 楼主:
国标并不似最佳,要做出优秀的产品,国标远远不够,常见低碳钢Q235b,
Q235B元素含量
碳 C :≤0.20%

上不锈钢如何?

网友B(2022-10-11):
生铁最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生铁最好

生铁只能铸了吧。

我觉得可以考虑不锈钢的耐高温型牌号。

@朱老师kld 请教朱老师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2022-12-08):
引用 网友C:
生铁只能铸了吧。

我觉得可以考虑不锈钢的耐高温型牌号。

还有锅炉专用无缝管,专用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