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在长圆柱体轴线上钻通孔的可行性

楼主(2017-02-13):
大家好!想请教如下问题:
现有一长70mm,直径9mm的圆柱体工件(材质:电工纯铁),想在轴线上钻直径2mm的通孔,且希望圆孔和圆柱体的轴线同轴度尽量好。
想问:
1 这个钻孔加工能实现吗?
2 如果可以的话,圆孔和圆柱体的轴线同轴度能控制在多少?

多谢!!

网友A:
“尽量好”是多好?两头钻可以,同轴度能到0.1左右。
同轴度要求高的话,我们的做法是:预钻-线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好”是多好?两头钻可以,同轴度能到0.1左右。
同轴度要求高的话,我们的做法是:预钻-线割

谢谢您!
因为圆柱体中间还有一长16mm的键槽,键槽底部到轴线理论距离是2.7mm,也就是键槽底部到圆孔外圈的理论距离是2.7-1=1.7mm。
如果钻孔时失误打歪,键槽可能打穿,整个零件就不太能用了。
您觉得这个设计靠谱吗?

网友B:
我可以理解成孔与键槽底部不发生干涉就可以了吗?如果是的话比较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理解成孔与键槽底部不发生干涉就可以了吗?如果是的话比较容易的。

谢谢您!理论上是的,不过如果孔太靠近键槽的话,可能影响轴的强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理论上是的,不过如果孔太靠近键槽的话,可能影响轴的强度。

我可能说的比较极端了,选对设备一般不太会偏太多的

网友:
哪有差1.7的?不是机械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