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导线绝缘材料

楼主(2017-02-13):
求一种导线外侧的绝缘材料,要求耐高温300度以上,谢谢!!

网友A:
FEP铁氟龙高温线200℃

 PTFE铁氟龙高温线250℃

PTFE绕包高温线250℃

硅橡胶绝缘高温线200℃

氟塑料绝缘电缆线200℃,250℃

硅橡胶绝缘电缆线200℃

矿物绝缘耐火电缆350~1500℃

热电偶用补偿导线200℃~1500℃

网友:
是不是只有陶瓷云母之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EP铁氟龙高温线200℃

PTFE铁氟龙高温线250℃

谢谢大神,有没有单独的绝缘材料呢,因为我这边有时候用到的导线使特别定制的,加工那边不给做绝缘

网友(点评):
有耐高温2000°C的绝缘涂料。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有没有单独的绝缘材料呢,因为我这边有时候用到的导线使特别定制的,加工那边不给做绝缘

求材料名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FEP铁氟龙高温线200℃

 PTFE铁氟龙高温线250℃

求材料名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