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轮尺寸公差测量

楼主(2017-02-13):
有如下工程图示一系列的皮带轮,有多种型号尺寸规格,但大体形状类似,都是圆盘类零件,直径在100-130mm之间,尺寸公差规格大致类似,需设计一自动化测量设备,来检查多种型号皮带轮尺寸公差,是否在图纸规定公差范围,每班次可能涉及到多种规格型号,故而皮带轮定位工装需要通用或易于更换,单件节拍需控制在9S内,之前考虑用接触式或者激光位移传感器来测量,但是这么多种型号规格,夹具的更换、定标会十分繁琐,考虑用图像系统来测量,一个成本高,第二图像传感器针对该尺寸公差范围而言,需要高分辨率的相机,且可靠性估计是个大问题,明天让欧姆龙的图像传感器来测量下,看看结果,请教各位,有专注于自动化测量方面的前辈,烦请针对该自动化要求提出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A:
要检这么多尺寸和型号,CCD吧,真的没其它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检这么多尺寸和型号,CCD吧,真的没其它路子。

成像范围需要大于130X130,按照图纸要求的最小公差0.05mm,也就是相机测量的分辨率要在0.01级别,需要高分辨率的相机,估计实现起来也是困难

网友:
如果说,C1和E1尺寸变化不大的话,这两个尺寸可以用其它检测方法. 同时,C1也用来做检测定位。
这样其它尺寸都是0.1级别的了,精度降了一级、

网友B:
不用每个都测吧,同尺寸,定期抽检就可以了。

网友:
估计要用到ccd了

网友:
只能在线检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每个都测吧,同尺寸,定期抽检就可以了。

图示为待检皮带轮型号中的一种,每种皮带轮可能坚持其中的2-5个特征尺寸,一般地,B2,C2,C1,D1和高度E1是必检尺寸,对方现在为人工打表全检,所以提出上自动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