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钣金大神设计及安装问题

楼主(2017-02-13):
如图所示,是一个示意的钣金加工组装件。在国外的一个台子上看见的类似的结构,纯钣金加工制作的,看着挺不错的。有两点搞不太懂:
1.这种形状用钣金做好做吗?主要怕做出来不好看(老外的看着挺不错的)
2.这个环共有8个件,零件与零件之间是怎么连接的,用什么方式连接固定的。从外面完全看不出来互相之间是怎么连接的,完全看不到螺钉。

网友A:
1.用钣金把8个部分做出来绝对没问题,做出来好不好看取决于你展开做的和不合理,焊工行的焊缝和不合理,打磨师傅的手法怎么样,我们公司可以把这种产品做的非常漂亮,外观做成拉丝效果(220 grits Ra 0.8以下),不过坦白的讲可能做不到你见到的国外的那种效果,我们的外观质量国内应该是领先的
2.零件与零件之间是怎么连接的? 8个零件是一整体?还是分别固定到别的产品上?如果 8个零件要像3D模型链接到一起我只能想到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钣金把8个部分做出来绝对没问题,做出来好不好看取决于你展开做的和不合理,焊工行的焊缝和不合理,打 ...

8个零件像模型一样连接到一起,应该是可以拆卸的,如果不能拆卸用胶水粘的话。那是不直接做成一个环形整体或者8个零件通过焊接好点

楼主:
下面这个就国外一个设备上的环形钣金件。我估计环形这8个件能拆卸的,要不干嘛要分8段

网友(点评):
设备看起来走的高端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钣金把8个部分做出来绝对没问题,做出来好不好看取决于你展开做的和不合理,焊工行的焊缝和不合理,打 ...

贵公司是在哪?说不定能有机会合作

网友:
看4楼的照片,4个角块是不是还有别的特征插接到4个直边零件里面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有插销固定的。

网友:
插销式连接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贵公司是在哪?说不定能有机会合作

苏州工业园区
我们只做不锈钢产品
碳钢一概不做
铝件只做激光下料+折弯+表面处理(不做焊接)

网友:
可能是类似于铝型材拼接结构,四个圆角件插进去的,里面有楔形块似结构防止松脱。

网友B:
应该是铝型材框架搭接类似结构

楼主:
引用 楼主:
贵公司是在哪?说不定能有机会合作

不清楚,因为不能拆开看所以我也一直在猜到底怎么连接的,国内各位大侠是否有设计过类似结果并实践可行的,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铝型材框架搭接类似结构

不清楚,因为不能拆开看所以我也一直在猜到底怎么连接的,国内各位大侠是否有设计过类似结果并实践可行的,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