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件的定位工装咋做?

楼主(2017-02-13):
各位,
请教一下附件工件的定位工装怎么个思路啊?
之前建了一个基准面画直线,往曲面上投影
加工出来与工件贴合不好
请教大家

网友A:
首先把你问题说清楚了,你要什么样的工装?干什么用?要求是什么?

网友:
更像钣金件,如果是整块零件加工,浪费大太,批量生产建议用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把你问题说清楚了,你要什么样的工装?干什么用?要求是什么?

做成这个样子
工件下面做几片2mm的板材做支撑
上面覆一层3mm的橡胶条作支撑

网友:
情人帮忙还要威望?

网友:
直接考虑冲压成形

网友:
你想怎么做,你那具备什么条件

网友:
估计是投影基准面需要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B:
工装怎么应用的?

网友:
什么材质?不锈钢的话是3系还是4系?能吸的话量小用磁盘,量大磁盘加定位,不能吸,面平用真空吸盘。2MM,纯加工可能要些时间。

网友:
感觉你们都跑题了楼主说的是如何做定位工装,而不是生产工艺;我是觉得加工时把折弯回弹系数就行修正补偿。至于工装我认为按它的形状制作,然后加一靠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装怎么应用的?

工件依靠工装定位,然后用快速夹具压住工件进行注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