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圆柱对圆弧的冲击力计算,提供一点头绪也好!

楼主(2017-02-13):
如图。圆柱从斜面落下,会有加速度,对圆弧有一个冲击力。为校核该斜面的两个5*5的固定支点强度,欲求其冲击力。主要是圆弧对圆柱会有一个缓冲,感觉不知从何算起!已知:粗糙度25,重量G。不考虑直线度。数值无所谓,如果大侠有一点思路,恳请指教。。。先谢谢您了!

网友A:
动量定理+动能定理。

在你想计算的点用动能定理算出速度,在用动量定理三角解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量定理+动能定理。

在你想计算的点用动能定理算出速度,在用动量定理三角解出力……

感谢!只是,蛮高深的呼唤多说两句啊
照顾一下小白

网友A:
由于没有初始的动力源,所以仅靠重力做功的话,在待测点的动能完全由重力提供。所以速度可以解出。(高中物理试题中就有小球在U形槽中的运动)
由动量定理可以解出力的值,解力的三角形,分解成切线和径向两个部分……

网友(点评):
然后再画出受力简图。

网友(点评):
哈哈,大侠摊上麻烦事了,楼主太白。

楼主:
补课中!谢谢!谢谢!如未补好,再次向您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没有初始的动力源,所以仅靠重力做功的话,在待测点的动能完全由重力提供。所以速度可以解出。(高中物 ...

一万个感谢!祝大家鸡年快乐!

网友B:
用SOLIDWORKS motion分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OLIDWORKS motion分析试试

不会、还以为运动仿真只是做动画的呢。刚接触Simulation。要加把劲了。

网友B(2020-08-05):
用MOTION分析了一下,假设滚子长600mm,质量0.83Kg,从斜坡最高点开始滚下,在图示位置冲击力最大。对上部连接点的冲击力为386N,对下部连接点的冲击力为474N。

网友:
能量守恒

楼主(2021-02-24):
引用 网友B:
用MOTION分析了一下,假设滚子长600mm,质量0.83Kg,从斜坡最高点开始滚下,在图示位置冲击力最大。对上部 ...

http://www.cmiw.cn/thread-1025450-1-1.html冒昧望大侠指点如何进行仿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