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主视图和侧视图两个标注的尺寸不相同

楼主(2017-02-14):
各位朋友你们好,如附件所示主视图和侧视图为什么两个标注的尺寸不相同,是用SOLIDWORKS转过来的?还望朋友们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
放大仔细找一下,你应该标注的不是同一条线~

网友(点评):
有可能一个标的是圆心。

网友:
仔细一点啊。放大看明显标注线没有在端点。

网友:
不是在同点测绘标注

网友:
主视图标在切边上了吧?

网友:
左视图应该是标在了倒角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