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面打内宽外窄喇叭口怎么加工

楼主(2017-02-14):
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各位,如下图,从内侧装入的钢珠可以在孔内移动,但无法向外完全推出,应该是外侧有个喇叭收口,但是这种情况怎么加工嘞,还是理解错结构,大家帮瞅瞅,指点一下,谢谢!
PS:圆环材料是45钢,钢珠直径8mm,一侧封口

网友A:
物体尺寸?什么材质?对4个喇叭口的一致度要怎样?

网友(点评):
这是结构问题,和尺寸材料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体尺寸?什么材质?对4个喇叭口的一致度要怎样?

主题做了补充说明,四个口应该是对称阵列的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B:
孔应该是通孔,比钢珠尺寸小,然后里面有有一根开槽的轴,钢珠在槽里面正好塞进去,继续移动钢珠脱离槽,和轴面接触后,就被挤压到孔内,同时钢珠露出一部分在孔外部。露出外部这部分起到和别的零件接触脱离的作用。大家点评下,这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应该是通孔,比钢珠尺寸小,然后里面有有一根开槽的轴,钢珠在槽里面正好塞进去,继续移动钢珠脱离槽,和 ...

意思是通孔比钢球尺寸小,但是把钢球硬挤压进孔里?这个应该有点困难——钢球在孔内应该是能自由移动的,就是往外倒倒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是通孔比钢球尺寸小,但是把钢球硬挤压进孔里?这个应该有点困难——钢球在孔内应该是能自由移动的, ...

这个就是的啊,首先钢珠在内壁,然后挤压到外面

网友C:
圆环直径尺寸没给出么,够大的话是否从内径加工,外侧留喇叭口

网友:
看你外边面要求高不高,可以加工成直孔,然后在外侧面边缘用工具挤压,或者敲击一下,鼓起凸包,钢珠就出不来了
思路供参考

网友D:
孔只要不是很小 ,加工没问题  ,问题是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的啊,首先钢珠在内壁,然后挤压到外面

我理解是这样,看有没有误会,直接打通孔的话,就算一开始硬压进去了,钢珠在里面也没法滚动——这个孔内侧应该是比钢珠大的,但不懂外侧有收口怎么加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环直径尺寸没给出么,够大的话是否从内径加工,外侧留喇叭口

补充了一下,但内径加工应该怎么进行呢,对称面也是一样孔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孔只要不是很小 ,加工没问题  ,问题是装配

哦哦,那这个应该怎么加工呢,装配的话钢珠是从内侧放入的,然后再装凸轮从内侧封住

网友(点评):
内侧沉孔可以反镗 喇叭口可以铣出来 有工装也可以车

网友:
内部加工不了吧

网友:
怎么看着像做模具时使用钢球衬套的缩小版

网友:
应该说错了,不会进入内径,可以从外经脱落。不然只有镶套了

网友:
应该是喇叭口,加工的话可以使用电火花,做一个两头带锥度的电极

网友E:
干过类似的活,数量少,电火花加工的(侧打),钢球从内侧放进去出不来,定位用的,量大不知道还有什么好办法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过类似的活,数量少,电火花加工的(侧打),钢球从内侧放进去出不来,定位用的,量大不知道还有什么好办 ...

哦哦,都建议用电火花,之前都没了解过,谢谢建议!

网友:
用CNC车床可以做到这样的倒锥孔,整个工件可以一次加完成,不是很难。

网友F:
这是类似气液压快插接头的原理吧?
方法:
1. 不能用四个球,用三个球比较合适;
2.从管的一侧打孔,不能完全打透,孔底为合适的锥孔,这样就形成了缩口。
具体如下图示意。
这是针对钢球受到很大力的情况。其实还有其他几种方法:
1> 用通孔,但是筒体外圈车合适的钢丝钢丝挡圈槽,通过钢丝挡圈挡住钢球,当然不用钢丝挡圈可以用很薄的卷成筒状弹性挡片;
2> 钢球换成球头台阶柱塞
3> 还是加工成通孔,需要喇叭口的地方加工单独的部件,然后镶嵌进通孔内

网友:
用走心机加工,孔可以铣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类似气液压快插接头的原理吧?
方法:
1. 不能用四个球,用三个球比较合适;

哦哦很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