裤衩三通怎么展开?

楼主(2017-02-14):
直径500毫米的变成两个400毫米的

楼主:
大神们先谢谢了,晕了已经。

网友A:
这不是手工拼接的吗?》

展开?你要整体钣金展开?

网友:
等高手,我来学习的。其实直接给工厂师傅就能仿作个吧。

网友:
这三通好大

网友B:
不是整体展开吧,应该是三个最后焊接到一起。说白了就是一种。。。直径500圆筒你肯定会画。。。就剩两撇一样的直径400裤腿么,是不是。

网友:
来学习,整体展开。好难的感觉

网友C:
用3通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3通不行吗?

三通没法的   俩400小径   500大径 400上没法引出500的

补充内容 (2017-2-15 09:06):
变径管确实可以的

网友(点评):
先用500,两头再过渡(锥套)到4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手工拼接的吗?》

展开?你要整体钣金展开?

不是整体展开,就是裤衩三通部分展开,拼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整体展开吧,应该是三个最后焊接到一起。说白了就是一种。。。直径500圆筒你肯定会画。。。就剩两撇一 ...

对的,500的圆筒我会画,裤衩分开部分不会不会展开了

网友B:
你看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这个没法展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看是不是这样的。。。

有点像羊角。。。哈哈。。分开展开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羊角。。。哈哈。。分开展开就可以了。

2015版solidworks有曲面展开。。否则你只能将圆弧状分解开来,再展开。。

网友D:
随便找本钣金展开的书,里面都有具体实例和画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是不是这样的。。。

这种手工做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找本钣金展开的书,里面都有具体实例和画法。

谢谢大神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5版solidworks有曲面展开。。否则你只能将圆弧状分解开来,再展开。。

这个软件听起来不错,有时间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