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槽衬套如何保证不变形?

楼主(2017-02-14):
如图,请教下大家如何做才能保证衬套外径变形范围在公差之内呢?材料:不锈钢321  已经试过线切割了,目前只能保证+/-0.1mm范围内。
请教高手解决这个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A:
最后加工开槽么,不可以吗

网友:
线切割。。慢丝会好点吧。。

网友B:
一般这种尺寸都是标注开槽前的尺寸,或者压人孔之后的尺寸。可以确认一下。

另外,直径尺寸标的好奇怪,为什么要标到开槽上?

网友(点评):
同感奇怪

网友:
粗车之后切开,精车时做夹具装夹,要用轴向力装夹工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尺寸都是标注开槽前的尺寸,或者压人孔之后的尺寸。可以确认一下。

另外,直径尺寸标的好奇怪, ...

标的不是直径尺寸,因为前面没有ø
另外这个慢走丝应该可以保证,注意线割时的装夹,直径方向不能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的不是直径尺寸,因为前面没有ø
另外这个慢走丝应该可以保证,注意线割时的装夹,直径方向不能受 ...

就是慢走丝线切割做的 变量没有规律 有变大有变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加工开槽么,不可以吗

试过,不行的

网友D:
如果标注的不是直径……那这个图少尺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标注的不是直径……那这个图少尺寸啊

是直径啊

网友E:
里面加塞棒可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直径啊

直径怎么不加φ?

网友F:
槽割完后,内外圆尺寸肯定会变形的,而且这种变形量不可控,
可以先粗车后切槽,然后再来精车,精车时的夹具要把1.5垫实,减少装夹变形。

网友G:
工件加工之后应该有个内应力的释放问题,如果应力没有释放完毕,那么线切割后,衬套的开槽处一定会有一个回弹,所以应该增加一个时效处理吧,等衬套的应力释放完毕后,再进行慢走丝的线切割

网友H:
标注在切口处,参数不全
慢走丝应该是可以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标注在切口处,参数不全
慢走丝应该是可以保证的

保证不了,试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工件加工之后应该有个内应力的释放问题,如果应力没有释放完毕,那么线切割后,衬套的开槽处一定会有一个回 ...

那线切割之前要放多久好呢?

楼主:
听别人给我建议,用磨床磨槽可以减少变形。但是没找到这种磨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里面加塞棒可以么?

试过不行。棒一去掉还是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槽割完后,内外圆尺寸肯定会变形的,而且这种变形量不可控,
可以先粗车后切槽,然后再来精车,精车时的夹 ...

试过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线切割之前要放多久好呢?

时效处理会很长时间,可以查询手册,也有加快时效的方法

网友:
粗车——热处理——精车——线切割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不行的

怎么装夹的?粗精车留余量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