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版CAD图层线宽如何设置

楼主(2017-02-14):
          在CAD图层里设置了线宽,但是画出来的线都是默认线宽(0.25mm),说明一下,不是线宽显示的问题(已打开线宽显示),要怎么设置才能显示相应的线宽。还请大侠们赐教。

网友A:
这情况还真没遇到过,你选定一条线直接改线宽能显示不

网友B:
坐等楼主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情况还真没遇到过,你选定一条线直接改线宽能显示不

单选改线宽可以显示,就是图层里的线宽改不了,例如我新建一个图层把线宽从默认的0.25改成0.35,图层显示还是0.25,画出来也还是0.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等楼主上图!

就是图层里的线宽改不了,比如我要改成0.35,改完了后还是0.25,这个怎么搞

网友B:
你的当前图层是细实线层,绘制新线条的时候,是用的新图层还是当前图层呢?

网友:
有可能设置的图层没有确认为当前图层!可以把图层设置的比较粗,试一试效果!还有这些命令也可以试一试:layon命令,用于打开所有图层。
layoff命令,可以关闭指定的图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当前图层是细实线层,绘制新线条的时候,是用的新图层还是当前图层呢?

选用粗实线图层画出来的线条也是0.25(和选用图层没有关系),我想说的问题是图层里改不了线宽,不知道您明白我阐述的问了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用粗实线图层画出来的线条也是0.25(和选用图层没有关系),我想说的问题是图层里改不了线宽,不知道您 ...

你的显示器是1080或以上的吧?
选项——用户系统配置——线宽设置——勾选显示线宽(已勾选则直接进行下一步)——调整显示比例——最大

2016有此功能,但2007不确定是否有。这是对1080及以上分辨率的显示器进行的优化,代价是会降低图形重绘的速度(说直白一点就是画面可能会出现卡顿)

网友(2017-06-19):
C:\Users\mylove\Desktop
选择一根线,看看主界面的那个线宽看看是不是指定线宽了

网友:
看看那根线是不是指定了线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