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滚珠是怎么固定的?

楼主(2017-02-14):
现在情况是轴一端在直线轴承里面,直线轴承长126、轴200,轴跟直线轴承接触的部分大概长70mm左右,怕影响寿命,不知道它里面滚珠是连在一起  还是一颗颗独立的

网友:
你这是怎么个用法。。。

网友A:
怎么情况 上个图呗  怎么运动 怎么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情况 上个图呗  怎么运动 怎么固定

就是图中这样

网友:
表述不清,滚珠肯定是一个个的在环形轨道中循环走动,影响寿命是肯定的。

网友:
滚珠是循环的

网友:
滚珠是独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图中这样

直线轴承里面的滚珠是分多个独立环形轨道,你这样一半接触的话肯定受力不好(即使没有径向载荷的话),非要这样使用的话,你就加大点的倒角!尝试一下,最多就是使用寿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