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碟形弹簧和弹簧垫片的区别

楼主(2017-02-14):
最近在看《非标夹紧》,里面出现了叠形弹簧,请教碟形弹簧和弹簧垫片的区别。是不是两种都可以用在震动环境中,保证螺母锁紧?

网友A:
都有防松作用

如果震动比较厉害,可用蝶形弹簧

网友B:
哈哈,一个是弹簧一个是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防松作用

如果震动比较厉害,可用蝶形弹簧

谢谢~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一个是弹簧一个是垫片!

正解。

网友:
你百度一下或看一下实物就知道了

网友:
据说平垫的放松效果更好。对吗?

网友:
都有防松效果,但使用的原理不一样。

网友:
蝶形弹簧 电机中用得比较多 用来调间隙的  转动时 轴不会有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