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图示衬套是什么工艺

楼主(2017-02-14):
这是两只衬套(附图),外套表面与内套表面配合进行摩擦,我们原先的工艺是在内外套表面焊上司太立硬质合金,但是没用多久就磨损的非常严重,客户推荐用图中所示这样的工艺,但是小弟实在看不出这用的是啥材料,是什么工艺做的,望高手指点,感谢感谢

网友A:
是渗的石墨吗?
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渗的石墨吗?
不太清楚

这两个零件是当做滑动轴承来使用的,所以不会是石墨,我估计是合金之类的东西,但具体是什么不清楚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个零件是当做滑动轴承来使用的,所以不会是石墨,我估计是合金之类的东西,但具体是什么不清楚

石墨可用于耐磨及增加滑动效果的功效,在塑料模具中就会经常用到石墨和铜做成的衬套,效果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石墨可用于耐磨及增加滑动效果的功效,在塑料模具中就会经常用到石墨和铜做成的衬套,效果就很好

哦,谢谢指点,我这边查查看哪里有做这种工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指点,我这边查查看哪里有做这种工艺

具体的也不是很清楚,楼主可以问一下做无油轴承的工厂,他们肯定熟悉这种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的也不是很清楚,楼主可以问一下做无油轴承的工厂,他们肯定熟悉这种工艺

好的,谢谢,我问一下

网友C:
二硫化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硫化钼?

看样子不是很像

网友D:
应该是自润滑材料的镶的衬套

网友E:
基材是什么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材是什么材质的?

我们以前给客户用的是3O4不锈钢上面堆焊合金,但是使用效果不好,客户那边就给我们发来这两张图,说实话也看不出是什么材质的。这个应该也有讲究的吧?一般是用什么材料比较好,您能说说嘛?

网友F:
我估计是一种铸造轴承合金,配合滑动位置后做了表面处理。
光凭照片看不出其它来了。

网友G:
很少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估计是一种铸造轴承合金,配合处后做了表面处理。
光凭照片看不出其它来了。

是啊,凭照片确实比较难看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少见的。

头一回见这样的玩意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估计是一种铸造轴承合金,配合滑动位置后做了表面处理。
光凭照片看不出其它来了。

做完表面处理怎么是那种图案呢?

网友(点评):
我估计那痕迹就是表面处理留下的,就像铸件表面电淬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以前给客户用的是3O4不锈钢上面堆焊合金,但是使用效果不好,客户那边就给我们发来这两张图,说实话 ...

轴承钢呢?

网友H:
看着像是硬质合金,不过使用石墨和铜做轴衬还是用的比较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着像是硬质合金,不过使用石墨和铜做轴衬还是用的比较多的吧

谢谢,我这边再跟客户那边沟通,看能不能多了解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自润滑材料的镶的衬套

有可能是这样

网友:
以前做过的衬套,内部为了减小摩擦设过特氟龙的,不过涂上特氟龙后没有那种规则的纹路

网友I:
这个的工况是什么得说一下,比如说是不是需要承重?转速?很多功能是需要贴合使用条件的。
比较好的应该就是加石墨和加铁氟龙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的工况是什么得说一下,比如说是不是需要承重?转速?很多功能是需要贴合使用条件的。
比较好的应该就 ...

这个是用在反应釜里面的,用作搅拌轴的底轴承,为防止搅拌轴过度摆动因此需要一定的耐磨性,具体工况不明,转速估计不快(最多每分钟一百多转),但是一定是浸泡在某种液体里面,有一定的温度。

网友:
这种应该是铸造工艺,合金钢里面镶套有耐磨材料,具体是才能材料要看应用,可能会是石墨或者其它材料

网友I:
如果是反应釜的话,我认为最好应该是特氟龙吧,他的化学性很好,又耐腐蚀,只要温度不要过两百多度就很好用。而且如果轴套和轴都弄上特氟龙,摩擦系数最低了

网友:
没有看懂哈,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反应釜的话,我认为最好应该是特氟龙吧,他的化学性很好,又耐腐蚀,只要温度不要过两百多度就很好用 ...

我们一般用的都是铁氟龙加工成的衬套

网友J:
粉末冶金

楼主:
引用 网友J:
粉末冶金

那不就是硬质合金类的么??

网友:
测下内套表面硬度,  纹路估计是激光淬火

网友:
像是铜套上那种黑色材料

网友K:
你好,外套看上去应该是热喷涂制备的碳化钨涂层,其表面硬度可以达到HRC75以上。内套感觉是焊接的合金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好,外套看上去应该是热喷涂制备的碳化钨涂层,其表面硬度可以达到HRC75以上。内套感觉是焊接的合金材料 ...

谢谢!   内套耐磨层看上去确实有点像焊接上去的,但是内外都有相同的图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会不会都是经过表面处理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   内套耐磨层看上去确实有点像焊接上去的,但是内外都有相同的图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会不会 ...

在一种工艺的可能性时热镶加铜焊的钨钢。这个轴套的表面硬度要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K:
在一种工艺的可能性时热镶加铜焊的钨钢。这个轴套的表面硬度要求多少?

表面硬度起码要80-90HRC

网友(2023-07-08):
后来的结果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花纹,也不知道是什么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