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光轴承力方式是否合理的问题

楼主(2017-02-14):
小弟设计的一个简单柔性横向运动机构,让滑块支座能够在横向柔性运动,支座安装在两个光轴上,并在光轴上套了四个弹簧,支座要受到竖直向上的力,那么问题来了:上下两根光轴必然存在一根受力多(比如下面那根光轴受力大),另一根受力少,两者受力不均匀分布;为了减弱这种效应,我在光轴支撑孔加了弹性卡圈,想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不知道这样设置合不合理,求大神们指导,能提出更好的方案就最好不过了,感激。

网友A:
感觉上你还有话没说完。比如:结构到底应用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受向上的力?可以的话为什么不用一个光杠?光杠上套的直线轴承么?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上你还有话没说完。比如:结构到底应用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受向上的力?可以的话为什么不用一个光杠? ...

用于类似压力机的情况,所以存在一个向上的反作用力,现在主要问题是想解决两个光轴受力不均匀的情况,跟螺栓组受力情况有一点类似(比如一侧螺栓受力大,另一侧螺栓受力小)。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B:
两根轴受力方向不同,矢量上不相等

网友C:
感觉作用不打,弹簧受力的话说明没有必要受力均衡,最终压缩弹簧的话还是机座滑竿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作用不打,弹簧受力的话说明没有必要受力均衡,最终压缩弹簧的话还是机座滑竿受力。

你说的有点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根轴受力方向不同,矢量上不相等

如果施加竖直向上的力,由于配合间隙的存在,就有可能导致一根受力,一根不受力,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D:
两个光轴受力难以达到一致,计算一根达到要求,另外一根提高刚性和强度即可。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光轴受力难以达到一致,计算一根达到要求,另外一根提高刚性和强度即可。

嗯,谢谢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施加竖直向上的力,由于配合间隙的存在,就有可能导致一根受力,一根不受力,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不是,比如视下方的轴为支点,由于支座向上的力和支点之间存在力臂,所以需要另一根轴提供反向扭矩才能达到平衡。由此可知两轴受力在矢量上不相等(因为不同向)

网友:
弹簧卡圈安装上去之后应该也与光轴之间有间隙的,这个卡圈可以保证支撑光轴的承载力吗?

网友E:
卡圈的作用还是没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卡圈的作用还是没明白

本来加卡圈是为了尽可能让两根光轴承载均匀,在支撑处加个柔性接触,现在已经放弃使用卡圈了,准备采用8楼的建议。

网友:
你这几根弹簧  受的是什么力?

看起来像是受径向力、 这种用法很不常见!

网友:
为什么要让两根轴受力均匀? 不均匀的话会导致什么后果? 后果可以接受吗?

想多了哦, 别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