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手持式液压圆盘锯的油路图

楼主(2017-02-14):
手持式圆盘锯控制阀的油路是什么样的?请求大神指点。。。

网友:
以前还真没见过这东西……不过看把手处的结构,应该和活塞式截止阀是类似的

网友A:
我给楼主出个招,找家好的手持式液压圆盘锯厂家产品使用说明书,越是进口品牌原理图越详细。

网友(点评):
层主说的对,进口产品厂家的说明书都很详细的,就差标注公差和工艺了,是个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楼主出个招,找家好的手持式液压圆盘锯厂家产品使用说明书,越是进口品牌原理图越详细。

已找,没有详细的油路图,只有零件爆炸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