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端斜口管子下料定向

楼主(2017-02-14):
两端斜口管子下料定向,管子两端直径相差0.5毫米。保证所有料一致就行。请教,零件如下图

网友A:
管子一头大一头小?

网友B:
是要两个端面切出来的斜口平行么?

网友C:
卡紧后,做好定量进给就行。
相差0.5毫米是什么意思?

网友:
夹具做的不到位,或是用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一头大一头小?

嗯。一端8,一端8.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要两个端面切出来的斜口平行么?

零件就是这样的,自动供料上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紧后,做好定量进给就行。
相差0.5毫米是什么意思?

不是圆管锯切,塑料模打出来就是这样的零件,这零件用来自动装配上,0.5,就是零件的拔模后的直径差

网友D:
两端大小不一致。 这个特点可以加以利用。

一: 大小端重量不一致。(重心在一侧)

二:    两侧的(法向)截面积不一样。 (在同一种压力下,爱力不平衡,可能会向一侧跑)

楼主从这两个方面看看能不能做点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端大小不一致。 这个特点可以加以利用。

一: 大小端重量不一致。(重心在一侧)

网友E:
可以通过滑道使产品竖立起来,滑道尺寸比大端小一些,比小端大一些,通过滑道时小端会自动倒下去,这样就可以完成大小端分料了,一点建议可以测试一下能否达到要求

网友F:
不明白楼主要求助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通过滑道使产品竖立起来,滑道尺寸比大端小一些,比小端大一些,通过滑道时小端会自动倒下去,这样就可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明白楼主要求助什么?

自动装配机中该零件的下料和整列

网友G:
机械手+CCD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械手+CCD

这个方案肯定能做的到,就是造价高了,再就是CCD信号来去,节拍搞不好跟不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