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台双螺杆挤出机上的喂料斗的轴承如何更换?

楼主(2017-02-14):
如下图所示,喂料机有时候转不动,观察发现连接喂料斗的轴承锈蚀。如何更换,请教各位大侠。轴承拆卸说得越详细越好

网友:
锈了就要换, 这个理由充要吗? (设备科的? )

1. 找原生产厂家问。 2. 擦一下看能不能看到型号厂家的标记。  3. 拆下来看轴承的另一面。

楼主:
补充下,聚氯乙烯树脂料堵塞内圈,链条传动经常卡死。不更换怎么处理?楼上的

网友A:
从图上看只有拆料斗敲出轴承了

网友:
轴拆下后用T型螺杆加外套拉出

网友B:
轴承经常锈蚀???

润滑到位没?防尘没?

网友:
看不懂哟哟哟,切个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经常锈蚀???

润滑到位没?防尘没?

不是经常锈蚀,从表面上看有锈蚀。树脂料塞满内圈,加过润滑油还是不行。这个如何防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看只有拆料斗敲出轴承了

料斗很大,足以装下一个人。想要移动料斗,另一端此轮部分不得不拆吧?是个麻烦事

网友:
先拆料斗里边的搅拌翅

网友:
轴承的拆卸建议使用专业工具;三爪拉马,拆卸过程中受力均匀拔出。' N2 f( X& O: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