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支架成本降低

楼主(2017-02-14):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如何优化这个支架以减低成本;虽然我以经认为这个成本已经很低了。    目前情况是底座铝件+黑色氧化,支架钢管+喷粉,链接架铝件+喷粉,最后两个是钣金件;

网友A:
下面那些钮是干啥用得?

网友B:
如果不用带弯头的钢管连接显示器,而让钢管直接连接到键盘架上,电线从钢管中穿过可否??

网友C:
除了支撑的钢管,其他全换注塑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支撑的钢管,其他全换注塑件

强度是否能满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用带弯头的钢管连接显示器,而让钢管直接连接到键盘架上,电线从钢管中穿过可否??

这样显示器就不能转动啦,上面链接横梁是可以转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些钮是干啥用得?

你关注按钮干啥子,那些是设备的启动开关

网友(点评):
也许我多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显示器就不能转动啦,上面链接横梁是可以转动的

对的,我这种方法不能转,看来你的方法成本已经很低了,应该没有降低的空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强度是否能满足呢

上simulation检验一下就可以

网友D:
没有批量,你省这点钱根本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批量,你省这点钱根本没意义

一年2000套左右

网友:
用钣金件直接与钢管联结,旋转部分可安装在底座上,可以省去一块铝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强度是否能满足呢

支柱的管子都可以考虑塑料件,强度应该是够了,具体可以咨询下做塑料的厂家,
楼主现在的这个产品,应该是有两到三处是需要上机床加工的,成本上确实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网友E:
量大的话,底座、支架保留原方案,链接架和后面的钣金件合为一体,改成塑胶件,材质用ABS+PC+30%玻纤就行了。

网友:
补充原因:底座铝合金是车件,且受力较大,用铝合金强度和成本都可以接受;支架钢管就不说了;链接架异形,铣床成本较高,且铝合金贵呀,采用塑胶件可以和连接显示器的钣金件做成一体,外观上也可以做一些曲面,显得高大上很多

网友F:
不知道你现在的成本是多少钱?

淘宝京东这种显示器支架一大堆, 500多就能买个差不多的了, 没必要自己做.

网友:
直接去买现成的电脑支架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上simulation检验一下就可以

simulation检测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G:
simulation检测具体怎么操作?

三维软件建模,模拟材料、工况,出个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你现在的成本是多少钱?

淘宝京东这种显示器支架一大堆, 500多就能买个差不多的了, 没必要自己做.

需要考虑与设备的整体一致性,淘宝上的看过,太次了。就说那个键盘托架吧,一看就不结实。

网友(点评):
有高大上的, 带托, 但价格就蹭蹭蹭上去了

网友(点评):
我觉得你买些大品牌的显示器支架和键盘托盘, 组合使用, 不会有问题的. 比你自己做的好看.

网友(点评):
http://www.ergotron.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量大的话,底座、支架保留原方案,链接架和后面的钣金件合为一体,改成塑胶件,材质用ABS+PC+30%玻纤就行了 ...

整体美感是不是会受到破坏,另外,如果做成一体,强度会不会不够,显示器还是有点重量的,而且还有敲键盘的力

网友:
批量越大,越便宜;
了解的细节越多,越能想到更省的结构和工艺。

lz在哪个城市?

网友:
我感觉从淘宝上买一个成本最低

网友:
淘宝上有很多这种标准支架,几十块钱,你自己至少几百块。

网友:
这个东西,一年2000件量的话,建议你就不要弄了。钣金件转注塑件,还要开模什么的,成本什么的会不降反升的。
前面有个兄弟说的对,ABS+PC+25%GF就可以完美替代金属件了。要想达到表面金属光泽,可以来点金属电镀什么的。
总的来说,就是一句话,成本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