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毂长度L与螺距c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2-14):
轮毂长度是不是轮毂的厚度?这个螺距c完全不知道是啥意思,望解释。谢谢了。

网友:
C是d的二分之一

网友A:
L是配合长度;
c是槽的另一边距中心的距离(槽一直延伸出内孔)。

网友(点评):
这个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L是配合长度;
c是槽的另一边距中心的距离(槽一直延伸出内孔)

下图是轴测图

楼主:
图片是开槽轮毂的实际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