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相信这个涡壳还能再有优化空间

楼主(2017-02-14):
下面这个涡壳有六块钣金片组成,通过手动焊接在一起,设备使用批量很大;
     当然也可以组成4块钣金片焊接在一起,缺点是材料浪费多了点,对于提高效率没有太大的帮助;
         这个涡壳要求能耐住300°左右的温度,请教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方式提高效率或者说降低成本;
                 如果是说使用机器人的话,那就算了,除非你能讲的足够清楚。

网友:
选择适当的套料,还是可以降低一些成本的。没有具体尺寸,没法画图

网友A:
批量大,就便宜了  激光排版下料,激光焊接,总比手工便宜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大,就便宜了  激光排版下料,激光焊接,总比手工便宜多

激光焊接也需要手动啊

网友:
优化目标先要定义好以后才讨论或选择优化过程。譬如是在效率和成本之间取优化参数,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比较才应该下结论,是否有空间。

网友:
能不能问问这个是用在哪方面的

网友:
这个东西看你成品质量要求,如果你图一上就算合格的话,那么就没什么优化空间了,继续这么干吧。如果要求所有边角满焊打磨圆弧,最后拉丝到无痕迹,那还有很大空间。

网友:
看题目我只想回答:没有优化空间!

网友:
看你的组装效果 呵呵 凑活着干吧

网友:
激光切割共边优化成本

网友:
去无锡洛社看看,那里貌似生产的风机量很大

网友B:
开模铸造铝合金外壳

网友:
感觉很差,工艺差,还有成品的噪音估计也不好

网友:
热风循环风机,用于钢化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模铸造铝合金外壳

太薄了,如果铸造的很厚一方面重,一方面价格也贵,不容易铸造

网友(2023-10-13):
做一套模焊个盖就行

网友:
不锈钢的换成铁的,工人计件成本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