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预制件模具的生产难度在哪些方面?

楼主(2017-02-15):
社区有没有大侠做过水泥预制件模具生产的?生产这种产品的难点在哪里?比如焊接方面的要求,对材料平直度的要求等等。因为水泥预制件模具的特点是与水泥预制件接触的表面不能加工,几米长的面又要保证一定的平面度,必须通过焊接保证。希望有这方面制造经验的大侠提供一点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可参考建材雕塑工厂,木板做模--工程做水泥模--生产工在水泥模上贴特制布料,涂抹胶水做批量成型模--重复生产预制品

网友(点评):
谢谢!我只是想知道模具制作的生产难度。

网友:
去雕塑建材厂走一圈看下,就会发现其实难度很低,图片中这种是最常见的,实际生活的各种动植物,人物雕塑也是那样子做

网友:
我是做水泥砂石压制成型设备的,做的产品主要是地砖,瓦 跟路沿石 那些。模具都是焊接的机加工件。产品表面的纹路都是模具机加工出来的,有些产品脱模前是需要在模具上涂油的。

网友:
在中铁时,干过一段时间的桥梁模板设计

板预先校平,焊接控制变形,

然后是尽可能适当放宽板厚

因为最终是按重量卖给兄弟单位的

网友(点评):
谢谢,的确是按重量卖。校平一般用什么方法?

网友(点评):
一般是多少辊校平机

网友:
我也如此理解

网友(2017-06-15):
楼主做道路地砖的话,这个精度要求其实是有的,但是远没有瓷砖的精度要求高。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个理,要求不高。